哪位工程师能给我解释一下这些输出量是什么?

楼主(2012-11-24):
这是超声波测距传感器的输出方式,有四种。
PNP和NPN是开关量?常闭常开还是?……
有什么区别???下面两个一个给出电压信号,
一个给出电流信号,是不是模拟量和数字量???
有什么区别?如何选择?可以详细的解释下这四种
输出方式怎么用吗?

网友:
0-10V和4-20mA都是模拟量输出,只知道这两种模拟量可以直接接PLC的模拟量输入端;1PNP和1NPN是晶体管型输出(PNP或NPN集电极开路),其他解释不清楚了

网友:
NPN  和PNP是两种模式选择,0-10V,4-20MA是变频器的多功能端子,用来调频率的,也是两种选择关系

网友:
PNP和NPN是开关量输出,0-10V和20mA是模拟量输出,具体该用哪种输出取决于你的应用方式,如果需要脉冲类信号就选择开关量输出,如果需要检测模拟量那就选择模拟量输出。开关量输出方式是PNP型或NPN型还要取决于你的接口电路适合哪一种,同理模拟量输出类型是选电压型还是电流型同样取决于你的接口电路适合哪一种类型。

网友:
通俗些PNP型的应该是电流输出型,一般欧美的控制上用到较多
NPN应该是电流输入型,日本的控制上用的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