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做毕业设计,希望大家给我些建议

楼主(2012-11-24):
    这是我设计的一个进给系统,但是导师说这个方案太不成熟了,不过自己认为构造确实简单:通过转动丝杆然后带动上面的那个滑块平移。其实当当画这个东西就花去了我不少时间。我想问下如果我想完善这个系统的话,需要再加些什么东西。轴承挡圈肯定是要有的,然后就是觉得丝杆这样裸露在空气中不大好,大家有什么改进方法吗?谢谢了!!

网友:
加一个薄一点的板 便于拆卸   丝干可以加一个传动装置吗?

网友:
建议如下:
1.6个沉孔深度太浅,与其这样不如取消沉孔。
2.机座的事铸件、焊件或加工件?这些结构你需要拆分。
3.轴承如何加油?不是经常使用可以用带防尘圈的轴承,可不需设计油嘴。
4.轴是如何与传动部分连接的?键连接?或者是手动转动?
5.丝杆是否需要这么大?你可以根据设计任务书计算一下,这样你也可以充实一下计算方面的知识。

网友:
可以试试折叠可拉伸的防尘装置

网友:
第一,轴承的选取。一定要加一个平面轴承,防止丝杆在转动的时候轴向窜动。
第二,在移动平台(相当于螺母)移动的地方要加一个导轨,减少摩擦。
若果做成产品的话,还要考虑两个方向移动的极限位置。用接近开关控制带编码器电机?
用什么带动螺杆转动?需要怎样的减速装置?急停特性如何?好不好装配?装配精度如何?基座是
采用什么加工方式?铸造?拼焊?

网友(点评):
越来越专业了

网友:
这市场上有标准件,叫丝杠模组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点评):
这个比较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错。

网友B:
别不相信你的导师。你的方案有以下几点不成熟的地方:1,一旦滑动块坏掉,那么整个上面的台面跟滑动块都要换掉。(一般应该滑动块加个传动套,让套跟螺杆传动,传动套跟滑块联接);2,移动台面没有导轨,这样,磨损厉害,影响精度不说,工件机构使用寿命大大影响了。用不了多久,你整个机构就要重新做一个。(一般应该加圆柱滑轨,或者别的滑轨);3,结构设计不成熟。一旦零件损坏,更换零件的时候你让工人如何拆卸?恐怕都要拆开,费工费时;4,螺杆传动就不需要润滑了吗?请问你润滑孔加工在何处?
以上几点,供参考。年轻新手,敢于挑战权威,敢于怀疑资历,这是好事。但是,一切东西首先要抱着谦虚的态度,等真正领略了其中要理,才应该有底气。你说对吗?

网友:
还有选用什么轴承?如果是深沟滚子轴承是否能承受轴向力?是不是考虑用圆锥滚子轴承?这样就可以同时承受轴向力与径向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不相信你的导师。你的方案有以下几点不成熟的地方:1,一旦滑动块坏掉,那么整个上面的台面跟滑动块都要换 ...

是的,谢谢你的宝贵建议。我打算重新设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我想问一下,你是先在工作桌面上直接打几个螺纹孔把这个导轨装上去的?还是先在工作桌面上安装一个凸台,在把这个导轨安装到凸台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