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安装问题,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2012-11-24):
我在电脑上安装proe4.0时直接跳出下面的图框,然后就不能安装了,系统是win7旗舰版的,请教各位大侠,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装这种大型的软件,最好不要有除了系统程序以外的应用程序在运行,也不要对电脑进行频繁操作(这个是引起安装错误其中一种原因)。

网友:
对,还有一个crack破解文件,安好后不要点击proe,先破解,否则有可能破解失败,另外croe2.0安装就几分钟,没有帮助系统,是在线帮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