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栓涂漆要求

楼主(2012-11-24):
现在要求螺栓表面处理涂黑漆,那螺纹部分跟着涂黑漆可以吗,会对螺纹配合有影响吗?

网友:
普通螺栓上一层薄漆没问题的

网友:
我见过有些要求高的涂的不是油漆,是聚四氟乙烯。

网友A:
如果螺纹涂上黑漆,会有影响的
拧起来相当费劲
亲身试验过的
建议螺钉头上涂漆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螺纹涂上黑漆,会有影响的
拧起来相当费劲
亲身试验过的

那螺纹部分是先磷化再涂防锈油 可以否?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螺纹部分是先磷化再涂防锈油 可以否?

应该可以吧
我们没这么用过
都是带着防锈油直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