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符号标注小插件

楼主(2012-11-24):
焊接符号标注小插件,怎么在CAD2010,加载后运用的时候自动关闭捕捉呢!!郁闷!能不能改一下程序呢?

网友:
为保证软件安全、稳定运行,这些插件能少用就少用,能用软件自带的方法完成的尽量不用插件。这插件不仅仅会关闭捕捉!

网友A:
能给我一个吗?zhenyoudong1@163.com

网友:
很好啊支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给我一个吗?

你下一个不就得了!!!!

网友B(2013-01-12):
这个加载进去怎么不显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加载进去怎么不显示呢

加载后,在命令后输入:HJFH   后回车,就会出现对话框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载后,在命令后输入:HJFH   后回车,就会出现对话框

嗯可以用了,不过好像不太全有点简单

网友(2016-01-14):
没法整,
一般的程序设置:使用前记忆系统设置,使用时按程序设定修改系统设置,使用后在恢复系统设置。
中途中断命令就会出现楼主说的情况
程序可以改为不修改系统设置,vlx好像编辑不了,找开发者帮忙吧。

网友(2019-07-22):
初来乍到,威望值怎么领取啊···

网友(2023-03-14):
威望不够,下载不了

网友:
初来乍到,威望低看不了

网友(2023-10-14):
焊接符号安装后在哪能显示命令啊

网友(2023-12-01):
阿斯顿撒旦撒打算

网友(2024-01-04):
我觉得很好啊。最多在打开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