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四位刀架只能找到一个刀位,新换发信盘结果一样,是不是电路坏了?

楼主(2012-11-24):
数控车四位刀架只能找到一个刀位,新换发信盘结果一样,是不是电路坏了?如果是,如何检测?万用表不是很熟,最好能说的详细些。

网友:
线路断了的可能性高。如果是是插头连接的检查插头是否接触不良。
笨办法:用万用表电阻档10Ω测量相同颜色的线的两头。

网友:
不会报错的吗??位置检测开关出了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线路的问题吧!

网友:
定位装置应该没装好吧,我们以前因为定位装置上的线接错,结果刀具号都错了

楼主:
旧机床,只能粗加工。没有问题,一把刀也在干活,只是不好用。本人也感觉是线路问题,只是买个万能表不会检。

网友:
发信盘  安装对了吗  要对着那个磁块    选刀时用机械万用表打 看看1234有不有信号

楼主:
怎么打呀?

楼主:
有表但不会用。

楼主(2013-03-07):
多谢各位大侠。故障已排出,确是线路断路。

网友(2014-01-08):
加电阻,在诊断模式下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