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5#热处理,请教

楼主(2012-11-24):
45号钢如何处理硬度 我们加工一批轴 直径35 长度1500mm 买的是杭钢45# 图纸要求是28-32hrv 现在已经加工到位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高硬度而且不变形,同时考虑成本

网友:
怕变形应该留余量热处理后再精车吧。这个硬度没打错么?

网友:
重新买料,再拿去热处理

网友:
真空热处理

网友:
这么长,加热时治具就很重要,不能变形。离子氮化处理变形稍小些,但是不知道你的直线度要求多少,材料不均匀都可能导致变形无法控制

网友:
可以找专门做丝杠表面感应淬火的,应该好一些,加工速度也快些。

网友:
图纸要求是28-32hrv ?

网友:
4楼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
真空调质,热后若有变形,可用压力机校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