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15T发信盘正常工作时,六线电压是多少?

楼主(2012-11-24):
14/15T发信盘正常工作时,六线电压是多少。该如何用万能表检查?

网友:
这个要先弄清发讯盘的工作原理,数控系统发出换刀指令后,刀架电机开始工作,只要相应刀位与0v导通,刀架电机便立即停止,再反转锁紧。14、15T发讯盘里有四个霍尔开关,当它与磁钢接近时能导通、远离时能关断。但霍尔工作时要有电压24v。而触点开关不需要24v,因此有些刀架发讯盘只有五根线,有些刀架有六根线。

楼主:
六根式的。只能找到一个刀位,我怀疑是线路坏了,但不会检查。

网友A:
如果换了新的发讯盘的话,还是只能找到一个刀位。说明系统没有检测到其他三个刀位的0v信号。先转动刀架到每一刀位,用万用表直流50v档,黑笔接—、红笔接磁钢旁的刀位点,四个都检测。在磁钢旁的读数在1v以内,离开磁钢时读数在16v——24v之间。如果有较大的出入可能是上拉电阻开路;如果OK,说明刀架内其他三个刀位线与与系统后侧的输出端有断路。对照系统连接手册,用万用表电阻档逐一检查,然后排除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换了新的发讯盘的话,还是只能找到一个刀位。说明系统没有检测到其他三个刀位的0v信号。先转动刀架到每 ...

谢谢,很详细的了。但对我来说还是很难理解,明天我再摸着看看。

网友(2014-01-08):
一般在诊断模式下检测,刀架一直转动,就是发信盘坏了,建议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