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丝M2 深8mm,加长丝锥多长更合适?

楼主(2012-11-24):
  材质锌合金压铸件  我要攻丝M2,底孔是8mm的通孔,由于标准M2丝锥工作长度为11mm左右,又去除切屑部分,攻通孔丝锥长度不够长,请问:1 按照目前-(我要求螺纹有效长度必须8mm 即攻穿)我如果使用加长丝锥 丝锥的工作部分要多长最合适?2  加长丝锥的一般价格范围是多少?3 由于我攻丝M2的孔 周边到零件外边沿的肉厚仅仅0.7mm 再攻丝过程 会不会变形报废,(由于后续外围要镜面抛光)?4 如果用加长的丝锥 丝锥容易断吗 我底孔采取1.5-1.6       请各位大侠讨论一下?

网友:
M2螺距是0.4的话,机器攻丝的话最好底孔做到1.6以上,因为底孔小了,丝锥下去的时候受力大,特别是快要攻完的时候,这样一来丝锥就容易断,一般性丝锥有4牙无效的话,就是大概前面1.5MM是无效螺纹,就是说11毫米螺纹总长的可以攻到深度为9.5MM的底孔,,
周围只有70丝的话肯定没事,因为M2的螺纹一般不会用作受力的,大可放心的攻
还一个要是量少的话,手攻得了,批量的话还是机床做吧

楼主:
多了 是批量生产

网友:
攻丝机比手攻 更平稳 用力均匀 2楼说的对 无需加长

网友A:
只有2M为什么要8MM深呢?会用的话,不用加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2M为什么要8MM深呢?会用的话,不用加长

能发出来就是已经做产品了,能短他为什么要长呢?

网友:
1. 不需要加长。使用螺尖丝锥最多5P的切削刃,所剩有效牙长为12-0.4*5=10mm,再加上一般攻透后还要多走1-2个螺距(可略),即使楼主丝锥有效长是11mm也刚刚好。
2. 标准螺尖丝锥即可。但要注意选型。
3. 这个好像没有标准的说法,当然太薄了肯定不行。我记得有个大致的经验算法是圆心到薄壁边缘要1-1.5D,即2.0-3.0mm,楼主现在只有1.7mm,可能会有影响。但是用螺尖丝锥单齿切削量较小,会有所改善。这个需要楼主实际测试。
4. 正常来说1.6mm的底孔就足够。但考虑到楼主这是深孔(4D),适当增大底孔对连接强度影响不大,建议底孔设定为1.62-1.65mm。

网友(点评):
多谢您指导 万分感谢

网友:
每天看看论收益颇多啊 坚持每天来

网友:
学习下各位师傅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