槽底密封槽问题,如图,请教

楼主(2012-11-24):
密封槽怎么样才能车出Ra图纸要求,Ra3.2,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
车3.2的粗糙度不难吧,转速快一点

楼主:
这个车出3.2的要领是什么呢,说说吧

网友:
好点的设备ra0.8都没问题,3.2随便做做。

网友:
刀具精磨好点,没问题的

网友:
窄一点的槽刀走一下,3.2没问题啊,看什么材料,什么床子

网友:
成型刀就OK了哇  效率   这槽怎么检验啊???

网友:
上车床随随便便就是3.2的光度了。

网友:
3.2等于没什么要求。至于好不好车就看材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