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把长度控制好?

楼主(2012-11-24):
                      我是新手!在做两头加工的工件时!不知怎么搞有时多有时少!还报废两个工件!被老师批得还很!请教高手们在车两头加工的工件时有什么方法和技巧?谢谢!

网友:
没有长度定位的么?还有你们老师就就是叼了你一顿没有指导一下么?

网友(点评):
没有!死老头光是批我!

网友:
是双头车床还是普通车床啊,工件多长,不同加工机床和工件,都有不同的方法控制的,楼主要是工件不是太长的话,在主轴中加个定位的试试。

网友(点评):
是数控车床!

网友:
弄个定位

网友:
工件多长啊,外圆多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