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猜原理,这个是怎么传动的呢?

楼主(2012-11-24):
如以上图片所示,该结构是一台齿轮检测仪的一部分,但是中间的的是一根光轴,要怎样实现水平尺的上下运动呢?

网友A:
蜗杆传动

网友(点评):
能否细讲一下

网友(点评):
楼主说了,中间是光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蜗杆传动

那请教大侠,这个光轴上是涡轮呢还是蜗杆呢?怎么就能上下运动了呢

网友B:
光滑“丝杆"的螺母部分,是两个倾斜的"轴承",只有外圈和钢珠,没有内圈,钢球直接压在光杆表面,光杆旋转的时候,带动钢球旋转,由于是倾斜的,会产生一个倾斜的摩擦力,该摩擦力在光杆方向有个小的分力,所以就带动了"螺母"的轴向移动。

网友(点评):
请问这种结构有什么有点呢?廉价?不过负荷好像不高吧?

网友(点评):
这个力有多大呢?精度如何?

网友(点评):
言简意赅!

网友(点评):
跟车床光杠原理一样吗?

网友(点评):
长见识了

网友(点评):
你说的不是滚珠丝杠吧

网友(点评):
没看过这种结构,有点模糊

网友(点评):
学习了..要是带点图就好了

网友(点评):
听着很有道理,楼主肯定是见过这种结构了。

网友(点评):
检测仪用这种传动,这个是不是。。。

网友(点评):
兄说的是无牙螺杆吧

网友(点评):
优点就是电机不用换向,轴承倾斜方向换下下就可以了,节省时间

网友:
车床上面光杠是怎么传动的啊?

网友(点评):
车床上的光杠上有一条键槽的

网友(点评):
车床光杠不是用来驱动大托板轴向运动。

网友(点评):
车床上的光杆好像只是导向的

网友(点评):
车床的光杆分两种,大的有一条长键槽,可以带动螺母旋转,小的就是六角杆,也可以传递扭矩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光滑“丝杆"的螺母部分,是两个倾斜的"轴承",只有外圈和钢珠,没有内圈,钢球直接压在光杆表面,光杆旋转的 ...

好像有点懂

网友:
听别人讲过有一种结构就是光杆的,用橡胶轮代替传统的螺母。轮子与轴心偏个角度(有多少轮子具体结果未知)就像螺母上的牙一样。
只是大概了解了一下,说得不是很清楚。缺点也大,点位不精和负荷不大吧。想一想你这个不太可能是这种结构吧。

网友(点评):
看点位一般有标尺的。这个只是单纯驱动。看看手摇的二次元坐标机就知道了。

网友D:
看结构,该轴似乎被上面那个电机带动。真的很奇怪!楼主确认它是“光”的吗?会不会外面是个套子,里面有根蜗杆啊?套子在向里的一面有个开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滑“丝杆"的螺母部分,是两个倾斜的"轴承",只有外圈和钢珠,没有内圈,钢球直接压在光杆表面,光杆旋转的 ...

请教大侠,这种装置学名教授什么?有图片么?

网友E:
光杆还真不知道是怎么传动的。如果杆上有条槽的话就知道是怎么传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光杆还真不知道是怎么传动的。如果杆上有条槽的话就知道是怎么传动的。。

没有槽的

网友:
无牙螺杆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大侠

网友(点评):
哈哈,我正在资料库里找这个东东,想不到你已经贴出来了!

网友(点评):
619341834 下次说这样话时,请提早一些;发表时间:昨天2012/11/24 18:37。

网友(点评):
请问是哪家公司,THK IKO都没。

网友(点评):
是否可請LIAOYAO前輩提供最後一張CAD圖檔給小弟參考 ..

网友(点评):
这种结构传递的轴向力怎么样啊?

网友:
难道这种结构比滚珠丝杠的精度高,还是以前没有滚珠丝杠

网友:
还有轴承没被拍出来吧

网友(点评):
有防尘盖挡着呢,拍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个地方叫“柔性丝杠”

复制如下

感谢大侠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个地方叫“柔性丝杠”

复制如下

http://wenku.baidu.com/view/697dc022bcd126fff7050bf7.html
百度文库有个这方面的文章,里面提到的 true running tolerance 是不是 重复定位精度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光滑“丝杆"的螺母部分,是两个倾斜的"轴承",只有外圈和钢珠,没有内圈,钢球直接压在光杆表面,光杆旋转的 ...

大侠厉害,对结构和原理都做了言简意赅的描述,请问下这种丝杠用在什么地方呢?有什么优缺点?精度如何?

网友(点评):
http://www.paixianqi.cn/web/qsjx/1338889756538.html

网友:
不知道和车床上的光杠是不是一个东西。

网友(点评):
和车床上的光杠不同的,车床上的光杠上有长键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侠厉害,对结构和原理都做了言简意赅的描述,请问下这种丝杠用在什么地方呢?有什么优缺点?精度如何?

转自  百思论坛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自  百思论坛

哈哈,刚才搜到这个了,不过没认真看哈,经你一帖出来,才发现自己遗漏了。在百度上看到两篇文献,不过一个英文,一个日文,看起来好吃力。日文那个好,有具体的选型示例和计算公式(不知道怎么来的),如果有人能把日语的翻译下就好啦!子子大侠,现身吧!

网友:
长见识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液压

不是液压的

网友:
24楼的材料是日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光滑“丝杆"的螺母部分,是两个倾斜的"轴承",只有外圈和钢珠,没有内圈,钢球直接压在光杆表面,光杆旋转的 ...

就是无牙螺杆。

网友:
光杆-滚珠轴承传动机构的结构很简单,仅由光杆、螺母座和四只分别左右倾斜的向心滚珠轴承所组成。滚珠轴承的精度等级只需普通级;其内圈的孔径则需磨成对称的两个圆锥面,锥面母线与轴承中心线所成的夹角和螺母座上与轴承外圈配合的内孔之倾斜程度相一致,均为9°;四只轴承分别在其上、下方用碟形弹簧单方向施加压力。
光杆-滚珠轴承传动副的结构十分简单,因而价格只有滚珠丝杆副的几十分之一。其传动效果相当不错,即使2~3人站在拖板上,用手旋动光杆时,可不费劲地使拖板作直线运动。这个结构的另一个优点是具有很好的过载保护能力。当拖板或螺母座被阻隔而不能动弹时,若光杆继续旋转时轴承仅作内外圈间的相对转动,
            使机构免遭损坏。由于不可能产生纯滚动,本结构的主要缺点是精确的直线进给量很难保证,故一般只能用于载荷较小且进给量要求不十分精确的场合。但如果在拖板上配置有位置检测系统,这一机构仍然大有其甩武之地。目前国外已较广泛采用这种简易的传动机构来替代一部分滚珠丝杆副。

网友(点评):
“即使2~3人站在拖板上,用手旋动光杆时,可不费劲地使拖板作直线运动”,就是说手的十几斤力气能带动几百斤的负荷???!!!

网友:
中间的光轴只是用来导向吧

网友:
我想在光轴的一边应该会有齿条或者链条来传动的。

网友I:
不知楼主发表是什麽目的?里面是一周几个斜置的非金属轮。光杠转动,轮转动,提升水平尺横梁。不知对不对。请解答,先谢谢。

网友:
真的长见识了

网友:
这传动是有点厉害的哦。。。。谁想出来的啊

网友J:
里面应该有牙纹咬合在一起呢。。。。

网友(点评):
没有的,是光杠

网友:
如果是这样,那就是紧配合了。紧配合的磨损是相当大的了吧,如何解决的呢/

网友:
如果把钢珠换成有弹性的合成珠呢,能否好些

网友:
和三坐标检测机上的无牙螺杆一样的吧。

网友(点评):
应该就是这个东东。您有内部结构的照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知楼主发表是什麽目的?里面是一周几个斜置的非金属轮。光杠转动,轮转动,提升水平尺横梁。不知对不对。 ...

俺是来请教原理的。现在看来,应该是很多大侠说的,无牙螺杆。

网友:
引用 网友J:
里面应该有牙纹咬合在一起呢。。。。

我说的是光杆的里面啊、。。。

网友:
只知道丝杠螺母机构,这个"光杆"没见过。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K:
多接触水平运动的  叫   排线器。原理可能也一样。这么大 且 是上下运动的没有接触过,也不明白上下运动的速度和精度有无区别?先把有关  “排线器”的链接贴上,请大侠给个判断。
http://wenku.baidu.com/view/d1c21d45b307e87101f696e1.html

网友:
哥们,如你所说,是滚珠传动,完全依靠滚珠的轴向分力来动作,看那个标尺重量不轻吧,在运动的时候,定位精度高吗?   能够瞬间克服惯性定位?   滚珠有如此大的压紧力、摩擦力?

网友:
直线电机 是不是?

网友(点评):
不是直线电机

网友:
蜗轮蜗杆

网友(点评):
不是蜗轮蜗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结构,该轴似乎被上面那个电机带动。真的很奇怪!楼主确认它是“光”的吗?会不会外面是个套子,里面有根 ...

没有开口的,就是光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光滑“丝杆"的螺母部分,是两个倾斜的"轴承",只有外圈和钢珠,没有内圈,钢球直接压在光杆表面,光杆旋转的 ...

如果是你所说的这样,又些小担忧负载能力

网友:
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多接触水平运动的  叫   排线器。原理可能也一样。这么大 且 是上下运动的没有接触过,也不明白上下运动的速 ...

网上看了一下,应该是一样的。http://wenku.baidu.com/view/9dd54e3b580216fc700afd53.html,这个比较详细

网友:
無牙螺桿~

网友:
确实有点创意

网友:
里面是一周几个斜置的非金属轮。光杠转动,轮转动,提升水平尺横梁

网友:
长见识啊,不知道和丝杆比,性能和价格怎么样

网友:
4楼正解。楼主有空看看手动二次元坐标机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只是那个设备比这个小一点而已。

网友:
大虾们真多。。

网友:
没有见过“无牙丝杆”哦!似乎没有必要呀!
请楼主最后给一个结论!!

网友(点评):
俺是来请教的,不过应该就是无牙螺杆

网友:
都是牛人,大师,不过这个真能负载那么大的力吗?

网友L:
内容摘要:光杆-滚珠轴承传动机构的结构很简单,仅由光杆、螺母座和四只分别左右倾斜的向心滚珠轴承所组成(见图2所示)。若没有碟形弹簧施加单方向的力给滚珠轴承,则光杆的转动仅能引起轴承内圈相对外圈的转动,而无法使螺母座产生轴向位移。  光杆-滚珠轴承传动机构的结构很简单,仅由光杆、螺母座和四只分别左右倾斜的向心滚珠轴承所组成(见图2所示)。滚珠轴承的精度等级只需普通级;其内圈的孔径则需磨成对称的两个圆锥面,锥面母线与轴承中心线所成的夹角和螺母座上与轴承外圈配合的内孔之倾斜程度相一致,均为9°;四只轴承分别在其上、下方用碟形弹簧单方向施加压力。

  本结构采用的意大利FAG公司的6007型轴承,外形尺寸为φ35 ×φ62×10mm,与我国的7O001O7(φ35 xφ62×9mm)及107 (φ35×φ62×14mm)相近。外径为34mm的光杆,经调质处理。由于碟形弹簧单向施力的结果,中间两轴承内圈的上半部及旁边两轴承内圈的下半部分别与光杆接触,而它们的另一半却不与光杆表面接触。因为光杆的外径(为φ34mm)小于轴承内径(φ35mm), 当伺服电机使光杆旋转时,如不考虑打滑等因素的影响, 轴承内圈借内锥面与光杆的摩擦力,得以在光杆上滚动,使光杆每转一周轴承带着螺母座产生轴向位移量S的距离,而S=πDtg9°=π×34 ×tg9°= 16.92mm,很接近该机构的实际进给量 (16mm)。由于螺母座带动拖板,从而使光杆的旋转运动变为拖板的直线运动。若没有碟形弹簧施加单方向的力给滚珠轴承,则光杆的转动仅能引起轴承内圈相对外圈的转动,而无法使螺母座产生轴向位移。当光杆作正方向转动时,中间两轴承的B面可驱使螺母座向右移动,而两旁的轴承不起作用;若光杆作反方向旋转时,则边上两轴承的A面可驱使螺母座向左移动,而中间的轴承不起作用。因此随着光杆旋转方向的变化,即可使拖板实现不同方向的移动。采用四只轴承的结果,不但增加了机构的承载能力,并且使机构受力均匀和运动平稳。

  光杆-滚珠轴承传动副的结构十分简单,因而价格只有滚珠丝杆副的几十分之一。其传动效果相当不错,即使2~3人站在拖板上,用手旋动光杆时,可不费劲地使拖板作直线运动。这个结构的另一个优点是具有很好的过载保护能力。当拖板或螺母座被阻隔而不能动弹时,若光杆继续旋转时轴承仅作内外圈间的相对转动, 使机构免遭损坏。由于不可能产生纯滚动,本结构的主要缺点是精确的直线进给量很难保证,故一般只能用于载荷较小且进给量要求不十分精确的场合。但如果在拖板上配置有位置检测系统,这一机构仍然大有其甩武之地。目前国外已较广泛采用这种简易的传动机构来替代一部分滚珠丝杆副。

网友:
引用 网友L:
内容摘要:光杆-滚珠轴承传动机构的结构很简单,仅由光杆、螺母座和四只分别左右倾斜的向心滚珠轴承所组成( ...

内容摘要:光杆-滚珠轴承传动机构的结构很简单,仅由光杆、螺母座和四只分别左右倾斜的向心滚珠轴承所组成(见图2所示)。若没有碟形弹簧施加单方向的力给滚珠轴承,则光杆的转动仅能引起轴承内圈相对外圈的转动,而无法使螺母座产生轴向位移。

  光杆-滚珠轴承传动机构的结构很简单,仅由光杆、螺母座和四只分别左右倾斜的向心滚珠轴承所组成(见图2所示)。滚珠轴承的精度等级只需普通级;其内圈的孔径则需磨成对称的两个圆锥面,锥面母线与轴承中心线所成的夹角和螺母座上与轴承外圈配合的内孔之倾斜程度相一致,均为9°;四只轴承分别在其上、下方用碟形弹簧单方向施加压力。
  本结构采用的意大利FAG公司的6007型轴承,外形尺寸为φ35 ×φ62×10mm,与我国的7O001O7(φ35 xφ62×9mm)及107 (φ35×φ62×14mm)相近。外径为34mm的光杆,经调质处理。由于碟形弹簧单向施力的结果,中间两轴承内圈的上半部及旁边两轴承内圈的下半部分别与光杆接触,而它们的另一半却不与光杆表面接触。因为光杆的外径(为φ34mm)小于轴承内径(φ35mm), 当伺服电机使光杆旋转时,如不考虑打滑等因素的影响, 轴承内圈借内锥面与光杆的摩擦力,得以在光杆上滚动,使光杆每转一周轴承带着螺母座产生轴向位移量S的距离,而S=πDtg9°=π×34 ×tg9°= 16.92mm,很接近该机构的实际进给量 (16mm)。由于螺母座带动拖板,从而使光杆的旋转运动变为拖板的直线运动。若没有碟形弹簧施加单方向的力给滚珠轴承,则光杆的转动仅能引起轴承内圈相对外圈的转动,而无法使螺母座产生轴向位移。当光杆作正方向转动时,中间两轴承的B面可驱使螺母座向右移动,而两旁的轴承不起作用;若光杆作反方向旋转时,则边上两轴承的A面可驱使螺母座向左移动,而中间的轴承不起作用。因此随着光杆旋转方向的变化,即可使拖板实现不同方向的移动。采用四只轴承的结果,不但增加了机构的承载能力,并且使机构受力均匀和运动平稳。
  光杆-滚珠轴承传动副的结构十分简单,因而价格只有滚珠丝杆副的几十分之一。其传动效果相当不错,即使2~3人站在拖板上,用手旋动光杆时,可不费劲地使拖板作直线运动。这个结构的另一个优点是具有很好的过载保护能力。当拖板或螺母座被阻隔而不能动弹时,若光杆继续旋转时轴承仅作内外圈间的相对转动, 使机构免遭损坏。由于不可能产生纯滚动,本结构的主要缺点是精确的直线进给量很难保证,故一般只能用于载荷较小且进给量要求不十分精确的场合。但如果在拖板上配置有位置检测系统,这一机构仍然大有其甩武之地。目前国外已较广泛采用这种简易的传动机构来替代一部分滚珠丝杆副。

网友(点评):
工艺性很差,结果是“精确的直线进给量很难保证,故一般只能用于载荷较小且进给量要求不十分精确的场合”,亲考虑是否值得费力去做!

网友M:
这个可以用液压系统做吗,??

网友(点评):
这个东东定位精度挺高的,液压不好达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有点懂

蜗轮蜗杆传动

网友:
是不是用了磁性无杆气缸,如此的话,可以用气缸作为平衡感,疑惑的是没有看见气管、接头等

网友:
这个好大啊,相当给力

网友:
是不是链条

网友:
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

网友N:
我们也有这种测齿轮,但没有细看,下次仔细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们也有这种测齿轮,但没有细看,下次仔细研究下

最好整点内部结构的照片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可以用液压系统做吗,??

这样的话  要使用伺服就有点大材小用了    用蜗轮蜗杆齿轮吧

网友:
第一次看到。学习啦

网友:
来张图纸更明晰

网友:
跟各位大侠长混见识了!

网友O:
这个跟摆线器的原理差不多

网友(点评):
应该就是这个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蜗杆传动

蜗轮蜗杆能产生水平运动吗?只能传递扭矩吧

网友P:
引用 网友O:
这个跟摆线器的原理差不多

摆线器是用在什么方面,怎么用的?

网友:
光杠能实现左右运动,你网上收下排线器就是这个原理,这个电缆行业的人应该都知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摆线器是用在什么方面,怎么用的?

我说的名称有误,应该叫光杆排线器。一般用在需要做往复运动的地方,

网友:
光轴只是吸引火力的,它应该只起导向作用

网友:
光轴是不可能传递运动的,看不到的部分都像是传动机构,这种传动倒像是同步带,因为电机的布置

网友:
期待正解,希望接触过这类检测设备的人们发表看法。

网友:
光杆排线器的那种结构,

网友:
在这里第一次见看了看了一会才想明白 受教了.

网友:
看一下滚珠丝杆就知道了

网友(2013-12-26):
长见识了,感谢!

网友(2014-06-30):
长见识了,又了解了一种新的传动方式。就是具体不太清楚这种丝杆的优缺点,使用范围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光滑“丝杆"的螺母部分,是两个倾斜的"轴承",只有外圈和钢珠,没有内圈,钢球直接压在光杆表面,光杆旋转的 ...

上张图吧

网友(2014-09-25):
滚珠丝杠不是这样的,光柱只是导向吧,还有直线电机吧。

网友:
光杆机构,常用于定位的一些小设备

网友(2014-10-28):
滚珠丝杠

网友(2014-12-12):
逛论坛长知识啊,闲闲更进步!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横杆后面不会是个直线电机吧!!!

网友:
不明白,有图更好理解

网友(2015-04-06):
应该类似部分卷扬机的光轴排线机构!

网友:
无牙螺杆传动

网友:
我猜就是个导向作用,后面是链条传动。

网友:
小懂了一点

网友(2015-05-06):
拆开看一下。。。

网友(2018-09-03):
听着原理上是有道理

网友(2018-11-27):
光轴传动,滑块里面是倾斜放置的轴承

网友:
中间不是丝杠吗?

网友(2020-01-13):
一般 用不上,,性能应该不如丝杆

网友(2020-02-27):
光杆上不知道有没长键槽?如果有长键槽,请参考车床的光杆。

网友:
没见过,但是我猜想跟原理跟麦克纳姆轮差不多,轴套上的橡胶轮与轴成角度,旋转会产生轴向力,但是负载不大

网友(2020-08-31):
引用 网友B:
光滑“丝杆"的螺母部分,是两个倾斜的"轴承",只有外圈和钢珠,没有内圈,钢球直接压在光杆表面,光杆旋转 ...

请问这样不是会只能往一个方向移动嘛?
如果两个轴承方向相反,力不就会相互抵消,反而不能移动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