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号钢的工字轮,用去应力退火。求指教

楼主(2012-11-24):
30号钢的工字轮 用去应力退火能消除外力引起的不算严重的变形吗?

网友:
退火消除不了变形吧!

网友:
退火是去内应力  外力变形后 消除变形产生的应力?还是校正?不明确啊

网友:
退火后工字钢应该会变形的。

网友:
已经发生的微变形是不是由于之前的应力不平衡而引起的

网友:
先校直,后去应力。去应力主要是消除应力,当然,去用力过程中肯定有变形。如果想在去应力过程中校平,你的摆放方式就得仔细研究,控制。并且并不是所有变形都能通过摆放方式来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