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DS高低版本保存格式怎么转换

楼主(2012-11-24):
我现在用的是solidwords2012版,我想把零件的立体图转换为10版的存储格式,传给别人看,不知道怎么转换,请各位大侠指点下,万分感激!!!!

网友:
那个没有办法转换,至少我不知道。但是你可以转换成通用格式的,igs,用别的三维软件就能打开了。希望能够帮到你。

网友:
传给别人的话,直接用eDrawings转换成 .exe吧,我都是这样做的,你要是让他修改的话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
igs是可以的,我不知道现在出了高版本转低版本的转换器没。会有人写这种转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