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lidworks齿轮插件怎么用?

楼主(2012-11-24):
为什么只有一个齿?

网友:
插件只能画标准齿轮,非标齿轮是做不了的,知道齿轮参数的话可以用CAXA电子图板中的齿轮模块直接生成一个齿轮的二维平面图并保存成DWG格式的,然后在SW中打开,一步一步的设置下去,生成齿轮的二维草图,拉伸就行了,画斜齿轮时,要以齿轮端面模数输到电子图板的齿轮模里生成齿(端面齿),分解并保存成DWG格式的文件,在SW中打开,生成二维草图,只留一个齿,其余的齿均一一删除掉,螺旋线蜗状线,扫描,阵列,旋转切除得到所要的齿厚,拉伸补齐齿根圆,生成一个斜齿轮,。。。至于其它的细节(内孔,键槽)都很简单。

楼主:
大神?有这么复杂么?不是用插件设置好各个参数什么的?我只需要确定的1:2的传动比,标准齿轮就好,怎么办?谢谢!!

网友A:
我用的是Geartrax2007版的,差不多,看附件
然后每个功能自己摸索一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Geartrax2007版的,差不多,看附件
然后每个功能自己摸索一下就行,

非常感谢!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学习了, 最近也在看sw怎么画齿轮

网友:
这个齿轮 我也不会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