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看看这个活怎么做啊 ?

楼主(2012-11-25):
大侠们看看这个活怎么做啊 ?

网友:
是整体的话得铸造吧,可以焊接的话简单些

网友A:
上面那个拐弯的头,可以采用螺母对螺丝连接方式吗,方面加工

网友:
这种压力容器,拐弯的接头可以用螺纹或焊接的。根据你具体的要求而定。但整完之后,应该是得打压的。

网友B:
精密铸造应当没有难度啊

网友C:
好像没技术要求列?
在做压力容器的地方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那个拐弯的头,可以采用螺母对螺丝连接方式吗,方面加工

就给一个120的圆柱毛皮料,自己车,螺纹嘴那的上压板加工,愁的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没技术要求列?
在做压力容器的地方很简单的

就给一个120的圆柱毛皮料,自己车,螺纹嘴那的上压板加工,愁的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密铸造应当没有难度啊

就给一个120的圆柱毛皮料,自己车,螺纹嘴那的上压板加工,愁的我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给一个120的圆柱毛皮料,自己车,螺纹嘴那的上压板加工,愁的我啊。。

你那个球型的怎么用圆柱的车,起码拿去冲压成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球型的怎么用圆柱的车,起码拿去冲压成模吧

不啊。先车内圆,然后做胎顶住车外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啊。先车内圆,然后做胎顶住车外圆

kan  看岔了,是个圆柱体啊,那真为难你了
要那么费力啊?

网友D:
批量多少啊,楼主讲具体些

网友:
要不拿过;来 我帮你做做~~~~~~~~~~~!

网友E:
如果L型嘴部可以和大锅盖螺纹或焊接连接的话就不难,一个四爪单动卡盘搞定L型嘴部,大锅盖则更简单了

网友:
车床倒是可以干,但比较玛法!

网友:
这个,有点烦

网友:
可以车的我以前做过类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L型嘴部可以和大锅盖螺纹或焊接连接的话就不难,一个四爪单动卡盘搞定L型嘴部,大锅盖则更简单了

丫的,我听工艺的干的老费劲了。螺纹嘴那上压板,一个一找正麻烦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批量多少啊,楼主讲具体些

多是不多12件,但是上花盘压板得一个一找正。麻烦

网友:
楼主有的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