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以两端铰支做力学模型?

楼主(2012-11-25):
为什么会以两端铰支做力学模型? 我感觉是两端固定的呀 , 请高手解惑

网友:
你这个得有具体问题才能讨论,这么说谁能帮你,

网友(点评):
昨天看视频,他说楼板做两端铰支模型分析的,我有点疑惑,所以一问

网友(点评):
具体结构美看到。若是节点的转角没有限制住,可以按铰接处理

网友:
各种结构都有啊。。。有都铰支的,有都固定的还有一端固定一端铰支等

网友(点评):
就说这个吧,正常的楼房,二楼房间内,放重物,这个受力用什么模型?

网友:
我对楼房内部结构不清楚,不好说啊。

网友:
数学模型是实际的简化——铰支就是铰支,固定就是固定,不可混淆。不然应用模型错误,计算结果会大相径庭要出问题的。

网友(点评):
就因为这样,我才疑惑的

网友:
那你必须会识别哪些是铰支哪些是固定。什么情况用铰支,什么情况用固定!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