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阀快油口与所在平面的垂直度问题

楼主(2012-11-25):
最近在设计阀块,一直对这个问题很困扰,多大的油口需要多大的垂直度,还有垂直度与压力又有多大的关系,还望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如果你是管螺纹密封形式,一般对垂直度没要求,如果是端面密封,不垂直就意味着有密封不严的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管螺纹密封形式,一般对垂直度没要求,如果是端面密封,不垂直就意味着有密封不严的风险。

我说的就是端面密封,这时候油口与所在平面的垂直度怎么确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就是端面密封,这时候油口与所在平面的垂直度怎么确定

按照我的经验,垂直度在15道以里应该问题不大,可以查查标准,或者咨询密封的厂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