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筋板问题,请教

楼主(2012-11-25):
各位大侠请问?怎样在如图所示的圆柱和底板上生成筋板,圆柱体和底板是焊接功能

网友A:
在多实体零件环境下就得直接拉伸出来,因为这是焊接的筋板,不是铸造的筋板。

网友:
上面水平的那条短线,再给个方向即:往下再拉条线 。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多实体零件环境下就得直接拉伸出来,因为这是焊接的筋板,不是铸造的筋板。

谢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