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零件怎么相关运动?请教

楼主(2012-11-25):
为什么槽轮不动?

网友A:
马耳他十字机芯 ,见附件的PPT(放映)

网友:
很典型的机构!

网友B:
分度时候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耳他十字机芯 ,见附件的PPT(放映)

就是这个,请问在sw中怎样设置才能达到那样的运动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度时候用!

是配合吗?怎样设置?

网友A:
你是不是想把机械原理动画用 SW模拟出来。
上面那个没有做过。
以下步骤你可以试试  画底板,2个转子
然后装配 先放底板(第一个放,起固定作用),然后放2个转子(注意尺寸关系)
然后旋转模拟
试试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想把机械原理动画用 SW模拟出来。
上面那个没有做过。
以下步骤你可以试试  画底板,2个转子

阁下是老师吧?

网友A:
不是 ,对SOLIDWORKS感兴趣 ,自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想把机械原理动画用 SW模拟出来。
上面那个没有做过。
以下步骤你可以试试  画底板,2个转子

还不行.....两个曲面的配合设置好后槽轮就不能动了,如果不设置,拨盘和槽轮运动丝毫没关系,相互贯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 ,对SOLIDWORKS感兴趣 ,自学的

我qq513230799,姓李,你多少?

网友:
东西慢慢学 。
推荐一个网址
http://www.mfcad.com/solidwor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