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做银行自动化机器的,寻找同行的朋友切磋

楼主(2012-11-25):
我是做银行自动化机器的,已做了两年了,对一些机械 结构和原理都比较清楚,但对一些关键的细节问题比较辣手,希望能找到同行的朋友来切搓切搓

网友:
头像有味道,呵呵。

网友A:
哪一部分需要讨论,细说一下,或者发个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一部分需要讨论,细说一下,或者发个图片

保证轴承不与下轮接触,从而不产生噪音,如下图

目前的结构经过老化后会上掉,能有更有的办法保证吗?

网友(点评):
干嘛要用轴承呢?用橡胶辊不行吗?

网友(点评):
看不清楚内部结构,从叙述分析,能否用偏心套调整你说的间隙

楼主:
引用 楼主:
保证轴承不与下轮接触,从而不产生噪音,如下图

不行,有弹性和回力的及柔软的都不行,还要高硬度的,因为一张钞票只有那么五六个丝厚,况且胶的又能粘灰尘。

网友(2013-01-06):
看不出轴承如何跳动的

网友:
楼主的照片看不清楚,是相机不行?还是......?必须要全面了解情况才可以进行判断啊!呵呵

网友:
ATM机哪个部位?

网友:
学习学习,这类型的接触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