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去铝件毛刺,请教

楼主(2012-11-25):
本公司机加工多种铝件,在过程中,产生很多毛刺,比如打孔,有很多毛刺在外侧还好,可以倒角,可在内侧只有手工去除了,费时费力啊,各位大侠有什么好方法啊,能不能做一个机构、刀具可以把小钻床改进一下,可以伸进去倒角啊?
QQ:569466903,

网友:
外部可以倒角,内部用铁丝刷

网友:
我做铝合金轮毂  螺栓孔和气门孔那里也总是有毛刺  都得操作手自己刮

网友A:
我是专业做这类刀具的

网友(点评):
这刀具怎么个原理啊?

网友:
用一种铝合金清洗剂(可找金属表面清洗剂公司),结合超声波清洗能去掉工件表面的小毛刺,这样又能达到去油污的好处,使工件清洁美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好的一个视频。

网友:
修边刀。淘宝网有卖的。不错的。

网友:
记得有一种 手工用的 前面像 麻花钻的头 后面是后手工转的摇柄的工具 去孔毛刺时候按到上面转一圈就可以

网友:
那视频很好

网友:
只能找个钳工啊·~~

网友(2014-09-17):
引用 网友A:
我是专业做这类刀具的

轮毂加工完有毛刺,是刀具问题,还是其他原因造成的?

网友:
买一把刮刀

网友:
加工中心上可以倒内毛刺

网友(2017-01-19):
犀飞利修边刀 可以帮你解决反面孔口的毛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