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比例问题,请教

楼主(2012-11-25):
之前用CAXA比较多,现在改用autocad,用caxa的时候可以插入一个图框模板,然后粘贴过来一张图,图纸大小超出了图框,只要在图框下部标题栏改下比例,图纸就自动按比例缩小了,尺寸是不变的,想问下autocad怎么实现这个功能?有的时候我在布局时已经有一张图框模板,然后再模型中粘贴过来一张图纸,超过了图框的大小,然后就不知道怎么缩小了...

网友A:
快捷键SC,输入想要的比例,然后左键点击图示位置

网友:
标注样式--修改--主单位--比例因子

网友B:
选择图框右键缩放即可。

网友:
缩放一下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择图框右键缩放即可。

直接缩放尺寸是会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捷键SC,输入想要的比例,然后左键点击图示位置

谢谢,就是这种效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接缩放尺寸是会变的...

缩放图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缩放图框,,,,,,,,,,,,,,,

我现在是先缩放到0.5倍,然后再改标准格式里得比例因子为2,这样0.5X2=1,就达到了图纸变小能放入图框,尺寸也没有变化,好像很麻烦;我试下缩放图框先,

楼主(2013-01-06):
是直接在图框中缩放视口 调整到需要的比例…

网友:
按照比例缩放的“参照”进行缩放就快捷多了

网友:
缩放图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