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起重环链与链轮出现卡死现象

楼主(2012-11-25):
紧急求助,坛子里有没有对起重圆环链熟悉的牛人?

本人按照机械设计手册设计的链轮,使用过程中出现在固定链环处卡死的现象。经过测量链条加工误差较大,要求节距33,实际测量最大32,最小31。

卡死主要是链条的毛病吗?

网友A:
不一定是链条的毛病,要分开看,

一般的环形链,偏差是向一个方向偏的,大就都大,小都小,过链轮只要能过去,就不会卡,只是寿命差,

怕就怕突然有一个偏差很大的,过链轮的时候,咬死在里面,你找到那个咬死的点,看看是链轮有问题,还是链条节距造成的,假如确定是链条节距的问题,就只能更换环形链了,

网友:
链轮齿的包角,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是链条的毛病,要分开看,

一般的环形链,偏差是向一个方向偏的,大就都大,小都小,过链轮只要能 ...

你用过这种链轮吗?
出现卡死的链环有明显的磨痕,位置如图。
应该是链环没有按设计进入链窝与导链板之间摩擦的痕迹,这个也应该卡死的原因。
但出现这个问题究竟是链条不合格,还是链轮设计的有问题?链轮是按照机械设计手册设计加工的。

网友(点评):
这个一般是要看了那个位置,就知道了,圆环链是非常普通的东西,小到起重链,大到锚链,都是这个东西,卡死,主要是进窝以后卡住了,就像镶嵌到里面一样,就必须现场分析那个对象,你这个就像链条性状有问题

网友(点评):
难道像齿轮传动的“根切”?对这玩意没研究过,从998的描述看,就像齿轮的根切了,链轮形状或链条形状改变下,也许会好点,先降低齿高试试

楼主:
如果坛子里有用机械手册设计过这样链轮的,且运行良好。那就肯定是链条的问题了。

楼主:
多谢2266兄。现在打算把出问题的一段链条去除,重新焊一段。

网友(2023-10-24):
楼主,你好!这个问题后来如何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