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滚轴会走不动?

楼主(2012-11-25):
如图片所示,红色箭头所指的螺丝松了,黑色箭头所指的滚轴就走不动,现在红色箭头所指的螺丝断在里面了,里面装有单向轴承,给做机器的打电话,他说是轴承坏了。本来是上面敲一下,黑色箭头所指示的滚轴走一下,机器是个往里面送料的机器。请问里面是什么原理和构造?为什么红色箭头所指的螺丝这么重要?

网友A:
ps,楼主图上黑色箭头所指的应该是一个压盖

网友(点评):
哥,你太强了,用画图软件画的吧,看这个估计你手工绘图牛逼的很,我用铅笔也没有这么形象

网友(点评):
在电脑上用鼠标画的,“画图”这个软件

楼主:
是个压盖

楼主:
轴承里面装一个长的圆滚筒

楼主:
秆子往红敲一下,单向轴承往前走一下

楼主:
红色箭头所指的螺丝松了 滚轴就走不了是为什么?

网友:
没那么神奇吧,如果里面是一个单向轴承,你换一个轴承就行,
那个螺丝应该只是锁紧外壳而已吧。楼上的说的很详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红色箭头所指的螺丝松了 滚轴就走不了是为什么?

因为,单向轴承是靠顶丝和外面的连杆连接在一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s,楼主图上黑色箭头所指的应该是一个压盖

正解。。。。。。。。。。。。。。。。。。敲一下才转,估计是缺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单向轴承是靠顶丝和外面的连杆连接在一起的。

现在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呢?螺丝断在里面了,做机器的和我说单向轴承坏了,这个部件能拆下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解。。。。。。。。。。。。。。。。。。敲一下才转,估计是缺油了。。

不需要加油  不会缺油 本来就是通过长铁杆的摆动来运转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呢?螺丝断在里面了,做机器的和我说单向轴承坏了,这个部件能拆下来吗

多大的螺丝?可以焊一根细螺丝拧下来。空间不够的话可以用手钻在断的螺丝上钻个小孔,用左旋的取螺丝器拧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的螺丝?可以焊一根细螺丝拧下来。空间不够的话可以用手钻在断的螺丝上钻个小孔,用左旋的取螺丝器拧 ...

做机器的叫我把这个零件拆下来拿过去给他修 请问我怎么把这个零件拆下来?

网友(点评):
把压盖拆下来,把左边的螺丝卸了,应该能打出来的

网友:
你看看附件照片中轴承的外圈是否给你一点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