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数控开机为何会丢失刀补?

楼主(2012-11-25):
华中数控开机为何会丢失刀补?????运行同一个程序需要重新对刀?????

网友A:
机床运行时断电了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床运行时断电了再开?

嗯,是的

网友B:
正在运行是断电肯定坐标要跑啦!不过用坐标偏移很容易恢复,不用每把刀都重新对

网友C:
给你说一个我的办法,用笔把坐标系的机床坐标值记录下来,每次开机直接走这个点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在运行是断电肯定坐标要跑啦!不过用坐标偏移很容易恢复,不用每把刀都重新对

是运行完了。第二天重新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说一个我的办法,用笔把坐标系的机床坐标值记录下来,每次开机直接走这个点就ok

我想应该是系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