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这是怎么画的?

楼主(2012-11-25):
哪个大侠帮忙画个清楚的出来

楼主:
主要是标注不大清楚,有谁知道是什么软件画的吗

网友:
这3视图貌似CAD也可以吧

网友:
我也感觉是UG

网友:
难道楼主要制造数控刀排了?

网友:
不是非常确定用什么画的,但用UG是可以画出来的

网友(2013-01-07):
其实很多的参数可以从其它的地方去查找,这种刀杆也好画的!第一,知道刀杆的刀柄尺寸(车刀的话一般也就知道中心高就可以了,如16*16/25*25/32*32等),每二,看你刀杆上用什么类型的刀片,这样就好确定刀杆的刀倾角是多少了,再去查下刀具手册上的那些辅件尺寸就很容易把刀杆画出来了!记住,既然是机夹式的刀具,那它的肯定是有标准的备件可以让你查参数的!包括压块,锁紧销,螺钉,杠杆,刀垫等都有参数可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