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焊接件限制垂直度还是平行度

楼主(2012-11-25):
如图一槽钢据下端9mm处焊接了一垫板,用来固定槽钢,由于开始设计图纸中没有对尺寸9和形位公差进行限制,导致焊接后工件尺寸9出现较大偏差以及垫板出现图中红线所示方向的倾斜。我的处理办法是:对尺寸9添加图中所示公差以及平行度(由于图纸已经下发,只能在现有图纸上更改,所以要考虑便于更改),但是个人感觉添加垂直度或许更好,不知哪种更好,大侠们还有没有更好的建议(下图仅为示意图)。

网友:
哥,你的0.05平行度直接焊出来,你想累死谁?就是加工的话,情况差一点的破床子都干不出来,就算工人给你焊出来了,你的毛坯面都不加工,用什么检能检出来,再牛逼的先生也保证不了焊接的变形,要是有精度要求,就去加工,如果没那么高,就改下结构,允许变形后调整

网友(点评):
上图只是示意图,主要就是约束一下那个红色方向的倾斜,看平行度能不能达到约束的目的

网友(点评):
约束可以,但要在一定范围内,这图纸让工人看了会挨骂的,可以用文字注明尽量保证垂直度,不过一般工人干活都会注意横平竖直的,除非遇上二把刀不负责任的

网友:
改成对槽钢内底面的垂直度更好些吧

网友:
看这块横隔板的作用是什么,基本上还是横平竖直好,用与槽钢腹板的垂直度保证,端面的加工面角度实际也是以腹板为参考的

网友:
楼上说的都很有道理~ 学习了

网友:
同意看法,直接焊接得到这样的精度太难了。考虑焊后进行机加工吧。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你要是加上这个公差,工人不骂死你才怪!从加工工艺上入手解决吧,做个焊接工装夹具,来保证平行度!

网友(点评):
因为这块隔板的位置很关键,加注公差的目的就是希望对方能做一个简易工装来进行焊接,如果不标就会采用一般的划线来焊接,很难保证!

网友(点评):
如果要标注公差,也应该合理标注,焊接公差上下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