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细牙螺纹的两个问题,请教

楼主(2012-11-25):
刚在书上看到一段话:细牙螺纹自锁性能好,易滑脱。
问:既然自锁性能好,那为什么易滑脱?
又说:常用于受冲击,振动和变载荷连接。
问:既然易滑脱。那受冲击,振动和变载荷时不会更易滑脱?

网友:
坐沙发,等高人回答

网友A:
易滑脱应该是因为牙形浅吧

网友:
细牙螺纹自锁性能好,是因为螺距小,螺旋升角就小,所以自锁性好。但是因为牙型较浅,不能承受较大的负荷。

常用于受冲击,振动和变载荷连接——是因为冲击和振动会容易使螺丝松动,所以要选用自锁性好的。

网友:
问:既然自锁性能好,那为什么易滑脱?
自锁是因为牙距小。滑脱也是因为牙距小。
问:既然易滑脱。那受冲击,振动和变载荷时不会更易滑脱?
你见过滑脱是因为设备运行或是震动造成的么,都是人用扳手拧滑脱的,因为滑脱需要的是扭矩不是拉力。震动、变载荷主要是拉力(压力),同时拉力(压力)又能加强自锁(极限情况是还没滑脱呢,螺钉就断了,(受压力时铁的抗压性能远胜于抗下性能,更不能滑脱了))。拉力过大多使螺钉断裂。
螺钉拧多了就知道了,你会发现如果螺钉紧死时怎么紧都是同样的力度,那么你再拧螺钉肯定断,以为这时是螺钉已进入屈服阶段,造成的拉伸是不可逆转的。换个新螺钉或是提高螺钉强度。8.8级或是12.9级
自锁性能好,易滑脱,提高螺钉强度可以兼得两个优点。但是价钱贵很多。
我是这样想的

网友(2012-12-30):
细牙螺纹受力没有粗牙来得好
但是自锁要好。

网友(2013-03-06):
引用 网友A:
易滑脱应该是因为牙形浅吧

應該是易滑扣。

网友:
滑脱是不是通常所说的滑丝?牙形浅导致强度弱容易变形

网友:
这个滑脱是滑牙,理解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