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 CAD 画图点捕捉不正确各位大大是怎么搞的

楼主(2012-11-25):
小圆不可以和两条弧正确相切

楼主:
点捕捉偏到一边有什么办法解决。。圆心画不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点捕捉偏到一边有什么办法解决。。圆心画不正

打开“对象捕捉”里面的选项,勾选你需要的。

楼主:
勾了就是不正。。老是向外圆偏点

网友:
用re重新加载命令试试。

网友:
有时候要把其他不要的选项全去掉,比如画两圆公切线时

网友:
捕捉点一直全开    圆等于是多边形    放大后 输入RE 重新加载    可使情况好转  不行就要缩小下了.......

网友:
不知道你对象追踪打开了没?再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与显示也有很大关系的,这取决于你用什么显示器,什么显卡

网友:
长点见识

网友:
你前面的捕捉是开着的。。。下面除了 正交,对象捕捉,模型 点下去之外,其它的不要轻易打开,这样就不会发生这种选择依稀的现象了

网友:
捕捉选项里全部关掉,然后打开相切试试

网友:
点一下重生成,然后捕捉打开,尽量减少不用的捕捉!然后你再捕捉!

网友:
把栅格命令关掉试试。

网友:
这,放大,刷新

网友:
那个没影响吧  显示不在点上 实际就在交点上的 主要是因为圆是多边组成的原因  可以忽略的 或者RE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