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锯齿螺纹的一个问题,请教

楼主(2012-11-25):
1 锯齿螺纹的工作牙型角为3°,非工作为30°。是综合了矩形螺纹与梯形螺纹的特点。但仅用于单向传力。
2 矩形螺纹的工作牙型角为0°
3 梯形螺纹的工作牙型角为30°

问:1为什么锯齿螺纹的工作牙型角不是30°?
       2既然非工作牙型角度与梯形的一样。为什么只能单向传力?  或者应该可以传递比较小的力?

网友:
1.因为工作牙型继承了矩形螺纹的特点,传动效率高
2.看看书就明白了,锯齿螺纹的工作面牙侧角为3°,非工作面牙侧角为30°,这样如果跟矩形螺纹比起来就相当于牙型角为60°了,传动效率低,另外锯齿螺纹的外螺纹牙根有较大的圆角,不能受力,你看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