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向机构设计,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2-11-25):
     出发端线距第一个障碍及障碍与障碍之间的间距均为1米。小车出发时不准超过出发端线和赛道边界线,小车位置及角度自定,小车有效的绕障方法为:小车从赛道一侧越过一个障碍后,整体穿过赛道中线且障碍物不被撞倒(擦碰障碍,但没碰倒者,视为通过);重复上述动作,直至小车停止。

这是我 设计的,应该不行,请高人指点,转向机构怎么设计,谢谢。。。

网友A:
转向机构呢?怎么没见转向机构?动力传输也不对,主动齿轮应该是小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向机构呢?怎么没见转向机构?动力传输也不对,主动齿轮应该是小齿轮。

就是前轮带动的曲柄摇杆,,还有就是微调机构,想了好几个都被老师否定了,现在想不通啊。。

网友:
这个问题楼主在别的地方发过吧,貌似在哪儿见过啊

网友B:
必须是纯机械的么
动力源是什么

网友:
大概思路画了一下,供楼主参考,具体数还是要你自己算的

网友:
我是菜鸟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必须是纯机械的么
动力源是什么

如果我没猜错,它的动力应该是重力势能转化的动能——在车上的桅杆上吊一砝码,用规定的砝码和高度让小车行驶出极限的距离,绕过最多的障碍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