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数控车,车削左螺纹方法

楼主(2012-11-25):
各位前辈,我在做零件是遇到这么一个困难。
加工三角左螺纹,没有退刀槽。用普通方法进刀起点部分会产生环形槽。零件报废。
用了G92.G83都是同样的问题
请问要加什么才能不出现环形槽。
谢谢了

网友:
不要从零进刀看看

楼主:
从左往右,必定有个进刀点、按普通进刀的话。就会出现进刀时有个停顿。
我设想,如果这个起点在螺纹外面应该就可以了。但具体不晓得怎么搞

网友:
这个真的很简单。在X轴进刀的时候用G32这样每次都会在同一个点进刀了。

网友:
或者说如果你的工件有足够的空间,那就用G32斜向进刀。。。

网友(2018-01-06):
主轴反转,刀具放在工件后面也就是安装副刀架,编程时x的进刀和退刀和平常是反的。

网友(2018-03-28):
为了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