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圆锥滚子一个双列角接触球轴承怎么样做无动力主轴?

楼主(2012-11-25):
近日收得两个30210圆锥滚子轴承和一个3210双列角接触球轴承,准备用来做个无动力主轴。

开始以为很简单,前面一个圆锥滚子+双列角接触球,后面一个圆锥滚子轴承,后来再想想,如果用后面螺母预紧的方式,中间不能像后面用深沟球那样内圈加钢套来用的。

后来有朋友说,主轴轴套直接线切割切出轴承外径大小的通孔,然后前后轴承中间内圈用钢套顶着,轴承外圈在外面用端盖压着,但这样压死了,好像如果受热膨胀又没什么活动的地方了。

不知怎么安装好啊,请大家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A:
看起来不妥,有点繁,效果不会好,为什么不简单点,两锥一辊就行了,一端是两个圆锥滚子,另一端是圆柱滚子

网友:
楼主看看这个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11016-1-1.html

网友B:
感觉楼主的设计过于繁复,建议参照手册经典结构,重新设计!能简化尽量简化!

网友C:
典型的过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不妥,有点繁,效果不会好,为什么不简单点,两锥一辊就行了,一端是两个圆锥滚子,另一端是圆柱滚子

请教是装刀那端装两个圆锥滚子轴承吗?不过你这个方案也是要用3个轴承嘛,我的那个双列角接触球其实也是一个轴承来的。

网友(点评):
嗯,对,不过这3个轴承是2点支撑,你现在这个是至少3点,所以就过定位,超静定,很容易卡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典型的过定位,,,,,,,,,,,,,,

怎么才能不过定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楼主的设计过于繁复,建议参照手册经典结构,重新设计!能简化尽量简化!

新手不懂什么手册上有这儿方面的经典结构知识,能告诉我吗?

网友(点评):
在轴承的计算设计那个章节!要养成常翻手册的习惯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才能不过定位呢?

论坛有轴承应用手册,,,,,,,,,

网友:
能不能把尾端的圆锥滚子轴承换成圆柱滚子轴承,如果主轴因为受热变形就可以向后延伸,对前端的精度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