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搬运机器人如何进行减速机和电机选型

楼主(2012-11-26):
设计一个四轴搬运机器人,负载在150kg,提升速度在500mm/s,请教伺服电机和减速器如何进行选型?

网友A:
提升扭矩你要自己算清楚,电机额定转速用2000RPM的就可以了,速比4,功率就根据扭矩反推出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升扭矩你要自己算清楚,电机额定转速用2000RPM的就可以了,速比4,功率就根据扭矩反推出来就好了

谢谢指教,不过我通过机构计算,减速器输出转速是60n/min,这样减速比需要50,第二轴的扭矩需要1600N.M左右,不知道我哪里计算有误

网友:
是我看错了,我看成输出转速了,对不起!不过根据我以往给客户选型的经验来说,提升150KG的重物不大会用到1600N.M的扭矩的。

网友(2015-09-22):
啥都没有,设计方法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