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行星齿轮机构的传动比计算

楼主(2012-11-26):
请问附件中传动比如何计算,谢谢高手来指点。

网友:
基础问题,详见机械原理

网友A:
看不出来从哪里输入从哪里输出。。。。。。

网友:
真是不懂,两个齿轮相咬合,应该 是模数一样大,可是楼主呢,这个系统的两个齿轮直径差得很少,35齿的那个是行星轮吗?水平所限,感觉不可能。要是可能的话,传动比是两个齿数比

网友B:
N型少齿差传动,优点传动比大,结构紧凑,缺点效率较低,未加平衡装置时不能中高速以上的输入转速。不过楼主的图不是很明白,看不大清楚输入输出件是什么!

网友(点评):
还差一个等角速比机构,实际传动比为35.

网友:
引用 网友B:
N型少齿差传动,优点传动比大,结构紧凑,缺点效率较低,未加平衡装置时不能中高速以上的输入转速。不过楼主 ...

齿数只相差1
怎么有点是传动比大呢?

网友(点评):
通过改变齿顶高系数,压力角,变位系数等条件可以实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出来从哪里输入从哪里输出。。。。。。

求传动比ih2,h输入2输出吧

网友(点评):
bingo,我计算的结果也是-35,只是没把握,想求得大家的看法,十分感激各楼同志的答复。

网友(点评):
结果是负的,说明输出的转动方向与输入相反。。。没错的。。。

楼主:
顺便问问,这属行星齿轮传动中的哪一种机构?

网友:
研究下机械原理

网友(2015-11-04):
求传动比ih2,h输入2输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