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对铸件木型懂的朋友啊?

楼主(2012-11-26):
有几个问题啊,可能问的很不专业
1.现在的木型是不是都是树脂砂材料的
2.做完木型是不是都有一个型板?这个型板是用什么材料做成的?型板多厚?这个型板的是起什么作用的额?

网友A:
问的我的确有点犯晕了。

1、木型的材料一般是木材呀,树脂砂是做砂型或砂芯的材料,你确定你没有搞混吗?还是我没理解你的意思?

2、有没有型板要看你具体是什么零件了,呵呵。我接触到的一般木型是个统称,是指铸造造型用到的木制器件,通常包含:木型、芯盒、活块等,基本都是木制的,至于树脂砂通常用来做砂芯,有时候也会直接用来造型。要看具体零件和铸造工艺了。

楼主(2014-05-23):
引用 网友A:
问的我的确有点犯晕了。

1、木型的材料一般是木材呀,树脂砂是做砂型或砂芯的材料,你确定你没有搞混吗? ...

型板的作用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的我的确有点犯晕了。

1、木型的材料一般是木材呀,树脂砂是做砂型或砂芯的材料,你确定你没有搞混吗? ...

有个友友说木型完成后,表面要涂蜡,涂蜡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去看一下木模工的书,
铸造木模要根据造型来的,有刮板式,有实型模。。。根据不同的铸造产品和铸造厂的条件还有区别。
你说的树脂砂是型砂中的一种,
一般是松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