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圆柱螺旋压缩弹簧的问题

楼主(2012-11-26):
以前做过几次小的压缩弹簧缸,虽然行程能够达到要求,但弹回时的距离总是小于工作时的压缩量,猜下来之后发现弹簧的自由高度比没有使用前变小了。是弹簧的材料没有达到 要求?还是自身设计的有问题?希望专家们给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
很明显,你把工件的负载,摩擦等等因素忽略了。这类问题不影响设计,只要在自由高度内,都是可以的。

网友A:
不排除材料问题的影响,但我个人感觉还是有设计缺陷在里面。

液压缸的回位弹簧设计时要是留点冗余可能会很方便的解决你的问题,即装配时就不要使用自由高度,而是让弹簧有适量预紧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排除材料问题的影响,但我个人感觉还是有设计缺陷在里面。

液压缸的回位弹簧设计时要是留点冗余可能会 ...

我也是设计了预压紧量了,预压力取的1MPa.

网友B:
楼主的问题是因为弹簧负荷太大,变形量超过极限值。另外,弹簧的热处理不好,弹簧钢丝性能没有达到设计值。
楼主的图纸,弹簧有如下数据:
钢丝直径6
弹簧中径40
工作圈数12.5
总圈数14.5
节距12.5
计算可得弹簧自由高度为12.5*12.5+6*1.5=165.25
图纸没有注明材质,按通用弹簧钢丝的许用切应力412MPa和安全系数1.67计算,有:
最大工作负荷713N
极限工作负荷1191N
以弹性剪切模量78.5GPa计算,有:
最大许可变形量44.9毫米
极限许可变形量74.9毫米

这里,请注意最大变形和极限变形的区别。这两个数值相差1.67倍,这1.67,正是前面所取的安全系数。如果在最大许可变形量内,弹簧工作是正常的,超过,则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弹簧工作有可能不正常。超过极限变形量,弹簧一定不能使用。

但是看楼主的图纸,其起始的变形量为165.25-148=17.25
而最大变形量,由于压力油计入油缸后,其压力远大于弹簧弹力,所以有可能将弹簧压并,按6*(12.5+1.5)=6*14=84,则为165.25-84=81.25,远超过计算所得最大许可变形量,也有可能超过极限变形量,那就不可避免要出现楼主所说的情况。

解决的方法,可以增加弹簧圈数以增加弹簧压并高度,从而减小弹簧的工作行程;或缩小钢丝间距以减少弹簧的预压量。总之,尽量让弹簧工作时的压缩变形量离开极限许可变形量远一点。

网友(点评):
逻辑清晰,老师说得很好。

网友(点评):
您说的很好。我会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点评):
就是,弹簧的变形量有范围的,不是压到死为止的。可参考下GB2089

网友C:
木看懂哇。。。

网友(点评):
头像是弹簧,说没有看懂,应当是5楼说得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问题是因为弹簧负荷太大,变形量超过极限值。另外,弹簧的热处理不好,弹簧钢丝性能没有达到设计值。 ...

咱平时这种弹簧一般用什么材料的啊?是哪种材料的哪一类呢?您这里是取的哪种材料的切应力??我没找到你说的这个412MPa和那个系数1.67。请指点

网友(点评):
412MPa是65Mn在一类使用情况下的许用切应力,1.67也是一类使用情况下的推荐数值。出处见化学工业出版社《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点评):
许用切应力的归类和大小,其实和你的设计关系不大,反正油压力远远大于弹簧力。设计关键问题在于弹簧变形量。

网友(点评):
手头的《机械设计手册》是化学工业出版社1994年版。412MPa这个数据见第一册的11-6页表11-1-2;1.67这个数据见11-8页的表11-1-4。

楼主:
引用 楼主:
咱平时这种弹簧一般用什么材料的啊?是哪种材料的哪一类呢?您这里是取的哪种材料的切应力??我没找到你 ...

奥。我看的是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第二卷。呵呵。

网友B:
贴出一个用excel 做的简单“压缩弹簧计算”供参考。
表中只要输入弹簧钢丝直径、弹簧中径、圈数和弹簧自由高度,就可以得到其余参数。

网友:
弹簧刚度值不够

网友:
另外不能以自有高度为行程终点,需要有一定的预压缩量!

楼主:
引用 楼主:
咱平时这种弹簧一般用什么材料的啊?是哪种材料的哪一类呢?您这里是取的哪种材料的切应力??我没找到你 ...

我从网上收到关于压缩弹簧的设计,都是告诉最小载荷和最大载荷,还有工作行程等条件来选择。看了看还算明白。
可是我实在遇到的都是:只告诉油缸的缸径,杆径,行程,油压,我根据这些条件先画出油缸的基本外形及尺寸,里面的弹簧不知道怎么选了。感觉它和碟簧不太一样,碟簧的标准规格就A  B   C 三类。可是弹簧直径类型太多了。有点不知所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出一个用excel 做的简单“压缩弹簧计算”供参考。
表中只要输入弹簧钢丝直径、弹簧中径、圈数和弹簧自由 ...

怎么没有下载成功???

网友:
应该是弹簧的压缩量超过范围了吧!无论是拉伸还是压缩,超过范围之后都会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木看懂哇。。。

木有木有,真滴木有

网友(2013-04-07):
我想请教一下害怕伏枥老师,如果设计的弹簧正好在您给的公式的极限变形量与最大变形量之间的话,弹簧能用吗,会不会失效。
公司老产品上用的一个弹簧,算出来的值就在这个范围。这款产品已生产多年。

网友:
感觉到大师了;
我这样的年轻人,太浮躁了;
会点皮毛,就不得了。

网友:
这个表我必须下下来看看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那个设计步骤,太理想化。
想妹子这种设计,很多时候弹簧多个参数是定了的,设计手册的步骤不好用。

网友:
我也做过油缸复位弹簧,D=160,H=290,d=20;
使用中压缩到只剩10mm就压并。

网友:
请允许我再回复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