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种钢材的力学参数是否一直不变?请教

楼主(2012-11-26):
在有限元软件中对于同一种钢材进行静态拉伸和碰撞进行软件仿真,两种状态下材料设置的参数是一样的吗?
或者说:同种材料在不同状态的外界力作用下展现的力学性能参数(如弹性模量)是一成不变的吗

网友A:
不一样的,

作仿真,各种状态都完全不同的,拉伸是强度问题,碰撞是能量问题,

理论体系就是不同的,碰撞用到薄板理论,与强度不是一个概念,完全两码事

网友(点评):
大侠:那么对于同一种钢材,如果进行静态拉伸、冲压、碰撞三种仿真,那么是不是输入的模型参数是不一样的???这样也就导致在进行不同的外界力条件下需要进行材料参数反求???

网友(点评):
你必须先确定你要仿真的状态,才可以再决定采用什么方式,继而选择材料性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一样的,

作仿真,各种状态都完全不同的,拉伸是强度问题,碰撞是能量问题,

大侠,这个不完全赞同。平时所说的拉伸强度,是指静力条件下,即使同样是拉伸,快速拉伸强度也是不一样的,会低一些。材料的强度与材料的形状和尺寸,以及应变速率都有关系。再细一点,可以从微观结构分析原因。个人见解,望各位海涵缓拍

网友(点评):
快速拉伸是与一个附加动载荷吧

网友(点评):
其实无论动载荷和静载荷,应该可以建立一条曲线,包含应变及其速率对强度的影响。

网友(点评):
在静态拉伸试验条件下,建立过应变率与强度的曲线

网友(点评):
应变速率,不仅仅是应变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侠,这个不完全赞同。平时所说的拉伸强度,是指静力条件下,即使同样是拉伸,快速拉伸强度也是不一样的 ...

那么对于同一种钢材,如果进行静态拉伸、冲压、碰撞三种仿真,那么是不是输入的模型参数是不一样的???这样也就导致在进行不同的外界力条件下需要进行材料参数反求???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么对于同一种钢材,如果进行静态拉伸、冲压、碰撞三种仿真,那么是不是输入的模型参数是不一样的??? ...

静态拉伸直接采用试验曲线即可近似模拟,冲压没做过,所以不进行误导,冲击的话,仅仅知道冲击强度,从断裂力学角度考虑,实际使用的时候对应材料的冲击能,采用的是悬臂梁模型测试的。仿真没有做过,所以也不进行误导。这一块最好还是请教998大侠等做过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静态拉伸直接采用试验曲线即可近似模拟,冲压没做过,所以不进行误导,冲击的话,仅仅知道冲击强度,从断 ...

恩,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非常感谢……

不用客气,互相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样的,

作仿真,各种状态都完全不同的,拉伸是强度问题,碰撞是能量问题,

那也就是说我静态拉伸试验得到的材料本构模型参数在碰撞或冲压这种瞬间大变形状态下是不能用的,需要进行碰撞或冲压试验和参数反求,重新计算本构参数???

网友(点评):
说的是你要仿真的状态,你可能没有理解,比如你仿真的是碰撞,要用稳定性参数,用能量原则,不能用材料的拉伸性能,因为碰撞失效与材料的拉伸没有直接关系,希望你能懂这个

网友(点评):
恩,我现在刚接触材料参数反求,我自己不清楚材料参数反求的意义呢,目前混乱中。。。现在理解为之所以进行参数反求一是求解新型材料参数;二是已知的材料在不同的状态下一些材料参数(弹性模量及泊松比)是不一样的

网友(点评):
我这样理解材料参数反求的意义准确吗

网友:
真实情况的应力响应可能目前,至少是国内都没有完全掌握哦!

网友(点评):
所谓仿真,是仿的那个实际状态,一个形体的碰撞实效,用稳定性原则,薄壳理论,能量原则加以计算,以前也说过这个,许多人一定要用拉伸应力描述它,这个与拉伸屈服没有关系,现在的大学真是没落了,哈哈,

网友(点评):
我认为大学的问题是理论联系实际大大不足,使得学生--实际上老师们也是,理论与实际完全脱节。

网友:
学学; l2 h$ P+ P. F0 {' 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