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展名是PAR的文件,用什么可以打开啊?

楼主(2012-11-26):
客户发过来的文件是par扩展名,打不开,客户说是parasolid,很常用的软件?请问用什么可以打开?

谢谢指教啊

楼主:
哦 谢谢啊 貌似这个软件也没的

网友:
*.par为交换文件
如果是solidworks本身制作的par文件就可以直接打开,还有可能是pro-e,或者ug文件,找相关软件转换一下文件格式吧。

楼主:
谢谢指点。用了Pro-e,UG,solidworks 都没能打开,看来只能让客户转了

网友:
软件对了,还要看软件版本。同种软件各个版本之间生成文件有差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楼主似乎没接触过三维软件。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楼主直接问传你文件的人最直接,呵呵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楼上说的对,我对软件不熟悉,工作不用的。那我还是问问客户用的什么吧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