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油缸密封件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2-11-26):
现在在用的油缸不可能拆下来看,我知道油缸的规格尺寸是63*45*50,我现在想买它的各种密封件,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手册可以查油缸密封件的规格型号的,有哪位大侠知道的话告诉我,不胜感激!

网友A:
从哪儿买的?跟厂家联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哪儿买的?跟厂家联系吧

厂家找不到了呢

网友:
油缸密封圈有多种形式,就是同样直径下,动圈中有Q型圈,Y型圈,不拆开看,不能确定用的什么样圈,静圈有的选用静圈,也可以用动圈代替,但两种圈槽不一样,静圈小,动圈大,就看设计者如何设计的,要不等它坏拆开看,要不找厂家,否则没什么好办法

网友:
你得测量一下沟槽尺寸,才能找到合适的密封圈。

网友:
应该有维护资料

网友:
有时候这种麻烦是无法避免的,拆吧。

网友:
厂家找不到了,那楼主只能拆了

你这标准缸,是哪里做的?例如派克的密封件形式都是标准化的
给你两个密封件网站
http://www.sealtech.com/EN/Default.aspx
http://www.tss.trelleborg.com/global/en/homepage/homepage.html

网友:
我看也只有拆了,具体量一下里面的尺寸,然后根据尺寸来旋转密封件

网友:
那么小油缸 不如直接买个  换下 然后去维修旧的

不拆 的话不知道沟槽尺寸 没法购买密封

网友:
推荐在产品手册上看一下其关键尺寸标准,对照液压设计手册应该可以找到,只要尺寸确定,在依据尺寸和结构图基本可以确定全部的零部件。仅供楼主参考

网友(2013-06-05):
拆下来看吧,用泛塞封吧,高端,密封好,耐磨, 哥公司是做密封的,需要可以联系哥,qq:851913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