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式使用直线电机时的锁紧方式,请教

楼主(2012-11-26):
本人有一项目,用到如图气浮导轨及滑块,当初考虑用直线电机,但找不到合适的任意位置悬停锁紧方式,所以后来改为贯通式步进电机结构,但还是想了解一下大家的工作经验中有哪些立式使用环境下,直线电机的锁紧方式。
环境如下:1.立式使用;2.载重10KG;3.不加配重平衡;4.采用大理石导轨

网友A:
直线电机,不加配重,根本就不能立着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线电机,不加配重,根本就不能立着用

直线电机不是可以承重吗,为什么不平衡重量就不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线电机不是可以承重吗,为什么不平衡重量就不能用?

立着用,停电就掉下来,你能保证不断电?

网友(点评):
加抱闸可以吗

网友(点评):
直线电机没有抱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立着用,停电就掉下来,你能保证不断电?

所以才考虑锁紧装置啊,哦,忘了一个前提条件,滑块上的负载是根据加挂配件变化的,不是恒定的,载重 10~12KG

网友A:
直线电机又贵,你还额外再加定位装置,这个太浪费了,
不如用丝杆加减速机和抱闸电机,还来得可靠,省成本

网友B:
更换个电动缸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线电机又贵,你还额外再加定位装置,这个太浪费了,
不如用丝杆加减速机和抱闸电机,还来得可靠,省成本

嗯,就是考虑到这点后来换普通步进电机驱动,合适的抱闸的尺寸貌似都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换个电动缸可以么?

电动缸比较贵了,而且我们这个项目行程是1米左右,还是感谢大家的意见。

网友:
你好 我刚做了一些三轴直线电机气浮平台 我想 我可以一些建议和参考的东西 QQ1024540961  15369618410

网友C(2013-01-10):
用电机带梯形丝杆不就能自锁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电机带梯形丝杆不就能自锁了吗?

我们后来还是决定采用传统的电机丝杆的方式

网友:
可以看下Aerotech的线性马达垂直轴使用,貌似里面利用的直线马达+滚珠丝杠轴承+气缸
http://www.aerotech.com/product- ... axis-stages.aspx%3f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线电机又贵,你还额外再加定位装置,这个太浪费了,
不如用丝杆加减速机和抱闸电机,还来得可靠,省成本

赞同

网友:
直线电机在垂直使用的时候一般都需要使用气缸来平衡配重,同时也用作部分的锁紧使用。

网友:
我们公司就是专门做精密位移平台的,垂直使用时最常用的就是气缸了,因为是可变负载,如果是恒定负载倒是可以考虑使用大型的恒力弹簧。

网友:
这个结构缺少不只是锁紧装置,还有平衡装置。但这两者并非一种东西,平衡装置改善你的电机参数性能,实现高精度的运动,什么配种平衡缸都能用,优劣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锁紧是一种安全保护,但如果是应用直线电机,还是真正的高精度,这个结构的锁紧方式需要用气动夹钳,断电自动夹紧的那种,不过即使这样,光栅必须是绝对式的,因为每次断电托板还是会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