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这句话是啥子意思哦

楼主(2012-11-26):
the weight of the bearing weighed at +/-0.01g

网友:
轴承的重量 +/-0.01g

网友(点评):
会不会是说轴承测量精度0.01?

网友(点评):
这么确定,那谢大侠啦

网友:
轴承的承载重量在+ / -0.01g

网友:
轴承的重量误差为+/-0.01g

楼主:
现在是三种解释:
1. 轴承重量在+/-0.01g
2. 轴承承重在+/-0.01g
,我的理解: 轴承的测量精度是 +/-0.01g
到底哪个对呀

网友(点评):
4楼对,重量怎么会是正负多少克呢,一般也没那么小,承重也没那么小,用轴承测量什么呢,所以,4楼对,轴承的重量测量精度在+/-0.01g,4楼的更简洁

网友(点评):
是测量精度,还是重量偏差?

网友(点评):
我就是对这个不太清楚额

网友:
轴承重量的被测量误差是+/-0.01g
the weight of bearing 意思是轴承的重量
weighted这是个被动式,意思是被测量
at意思是在一定的范围内

网友(点评):
轴承的重量被测量在+/-0.01g范围内,直译的话是这样

网友(2013-01-09):
应该是轴承的重量测量误差在+/—0。1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