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F和图片怎么装CAD最方便?

楼主(2012-11-26):
RT

网友:
问题请描述清楚

网友:
目前好像没办法转~~~

网友:
自己抄一遍

网友:
有一种PDF转CAD软件。

网友:
是转CAD的格式吧?
8 e8 U" Z2 p- F/ i可以的,要看PDF和图片是扫描的还是由CAD格式转换过来的?用过软件转过还可以,体积变得很大.

网友:
还有一种图片格式是利用矢量转换的,找到后上图

网友:
有图像识别软件叫做OCR,可以进行图像识别,成为文字或者图线,但是识别率不高,很麻烦,没有什么使用必要!

网友(点评):
OCR是文字识别吧?

网友(点评):
OCR可以识别文字,也可以识别图表、图线的

网友:
PDF2CAD汉化版比较好用 我就是用的这个

网友(2013-01-31):
转了一般也没法用,基本没有转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