炉壳壳顶一般是个椭半球,请问这个半球如何展开?

楼主(2012-11-26):
各位大侠,炉壳壳顶一般是个椭半球,请问这个半球如何展开,假设就分两带,每带分8个分瓣

网友:
工厂是采用放样展开的,有计算成分,有一部分是经验,要针对它用的设备与胎具,你不定设备,没法再往下说,

结构车间,一般以前有一个‘老八’,设计图纸由他来会签,他说可以就可以了,拿回去他放样,写一个工艺卡片,

厚板有回弹、裂纹等问题,还要留一个下料的切割余量,把余量切了,就可以拼焊,

你要了解那个加工过程,现在你还玩不了 ,多学习吧,

楼主:
哦哦,这个是跟模具有关的,如何展开放样要如何展开啊

网友:
你得在一个‘系统’里面,有你一部分内容,有个你解决问题的框架,别人帮你完善,

你现在没有解决问题的框架,既不知道多大的压机,也没有胎具,其它问题,比如切边这些东西什么都没有,就谁都没有办法了,

比如设计一个汽车,你有大概结构,人家帮你添置东西,车就有了,没有雏形,要设计一个车,就谁都没辙

网友:
998大侠说的都是真实情况。
不过,单以放样下料而言,这种椭半球,不知道是否可以空对空用作图方法得到个毛料样板出来。

网友(点评):
哈哈,前辈,空对空,就是现在说的玩一个‘三维’,刚毕业的大学生都会,但对工程没有一点意义,也没有实际价值,玩厚板的炉壳,先讨论材料,谁家的材料?力学性能?之后才是压型、切边等等东西,挺麻烦的,

网友:
要是不知道怎么展开,去弄个柚子剥开,应该会得到一些启发吧

网友:
发到我QQ里我给你展开1310064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