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图中的这根线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12-11-26):
如图所示,线圈的右侧有一条线连接到右边的开关上,这条线是什么意思啊,求助。。。

网友:
是不是互锁?

网友:
这个开关是继电器吧。通电吸合的。就是继电器的画法。

网友(点评):
通电吸合左边,断电弹开连接右边。

网友:
右边的开关触点是靠电磁铁也就是你说的那个线圈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