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行程必须用完吗?

楼主(2012-11-26):
小弟我今年刚毕业,从事非标设备行业
在非标设备中发现要使用大量的气缸,为何有些气缸在行程的一端有缓冲定位装置;有的在行程的两端都有缓冲定位装置;有的却没有缓冲装置?
气缸在什么条件下才需要装缓冲定位装置?
气缸的行程必须用完吗?为什么?行程全部用完会对气缸有危害吗?
请大侠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缓冲定位是防止气缸在冲击比较大的情况下损坏,行程不一定得用完,征程完全用完也不会对气缸造 成危害的,不对之处请高手纠正

网友(点评):
感谢大侠指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缓冲定位是防止气缸在冲击比较大的情况下损坏,行程不一定得用完,征程完全用完也不会对气缸造 成危害的,不对 ...

顶下,楼上的说的对,一般加缓冲定位就是防止气缸冲击力过大
当然气缸的选型,空气压力的波动幅度,空气的水分异物含量对长期运行气缸影响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下,楼上的说的对,一般加缓冲定位就是防止气缸冲击力过大
当然气缸的选型,空气压力的波动幅度,空气 ...

气缸一直在干燥的酸性环境下工作,对寿命影响大不大?在这样的条件下如何能延长其使用寿命?
干燥的酸性环境:水含量低于0.2%,PH<4.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缓冲定位是防止气缸在冲击比较大的情况下损坏,行程不一定得用完,征程完全用完也不会对气缸造 成危害的,不对 ...

在冲击力不是很大的情况下,用气缸的行程来定位,是否一定可行呢?

网友(点评):
不知道你所说的气缸行程定位是怎以定位的?是走全程还是走半程(就是只走一半)

网友(点评):
就是推程末端与回程末端的定位

网友:
不一定用完,但是如果明明只要10MM的行程,你却选100MM就明显不妥了

网友:
不用完,比如用行程100气缸顶紧某件,如果你设计距离是100正好顶紧的,那么有可能加工误差距离为100.5,那这个件,就顶不紧了。。

网友:
一般留5-10余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气缸一直在干燥的酸性环境下工作,对寿命影响大不大?在这样的条件下如何能延长其使用寿命?
干燥的酸性 ...

决定气缸寿命的主要就是活塞密封环,以及导柱的密封了,一般较强酸碱环境对其寿命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可以定期检查导柱密封情况

网友:
一般会留点余量5—-10MM,加缓冲可起到限位作用,又避免瞬时冲击过大,减小噪声及振动。

网友:
没必要用完     一般至少做一端限位

网友:
气缸上很多都加两个磁性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气缸一直在干燥的酸性环境下工作,对寿命影响大不大?在这样的条件下如何能延长其使用寿命?
干燥的酸性 ...

有点不清楚,干燥环境为何是酸性的,没有水怎么会水解出H+

网友:
不会用完的,得留点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