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90KW的电机额定电流163A怎么回事?

楼主(2012-11-26):
我刚刚计算了下90000÷380÷1.732÷0.894=152A
难道我算错了??
我们这个地方海拔1200米  和这个有关系么?罗茨风机用主电机

网友:
152÷93.4%=163A

网友:
楼主计算不计效率?????????????152/0.934=162.75

网友(点评):
是这样吗?

网友:
额定电流是按额定转矩得出的,与理论计算有差距,

楼主:
哦  原来还要计算效率啊  ⊙﹏⊙b汗  明白了  阿拉不是搞电的
再冒昧弱弱的问一下,三角形接法和星形接法的电流都是一样算的么?
为什么就一样算呢?请各位大侠说明下

网友(点评):
不一样的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原来还要计算效率啊  ⊙﹏⊙b汗  明白了  阿拉不是搞电的
再冒昧弱弱的问一下,三角形接法和星形接法的 ...

俺也不是专业搞电的,冒昧喷两句。
这个问题,先要弄清楚线电流和相电流的概念,光问电流容易混淆。这个铭牌上写的是角形连接,则给出的电压是角形连接所需的线电压,其标明的额定电流也应该是线电流(即√3倍相电流)。如果换成星形连接的话,要达到额定功率,电压也要随之升高,以保证输出额定转矩。而且星形连接与角形连接的效率也不同,一般来说星形连接的效率比较高,因为角形连接的三次谐波比较高。
贴一段网上找到的信息,希望有帮助。

               电机的额定电流到底是相电流还是线电流
请教各位:电机的额定电流到底是相电流还是线电流?如果一台15KW的电机额定电流是32A,那么电机星型接法线电流多少?相电流多少?三角接法线电流多少?相电流多少?星型接法线电流是三角型接法线电流的三分之一吗?
                                                                                                    问题补充:
TO: 俱怀逸兴壮思飞——谢谢你的回答,你回答问题的方式跟你回答问题的内容一样出色。如果按照你正确的思路,那么15KW的电机接三角型选热继电器和接星型选热继电器在选型上就有所不一样了吧,是吗?另外,为什么说电机星三角转换启动时星型电流是线电流的三分之一?

        悬赏分:30 | 解决时间:2010-06-26 08:26:40 | 提问者:Depression98 - 初级技术员  第5级

        问题ID:54121

                                                                                                    最佳答案
                                                                                                    1、电机额定电流等于电机功率除以(根号3×额定电压×功率因数×效率),通常额定电流指相电流。

2、如果一台15KW的电机额定电流是32A,那么电机星型接法线电流多少?相电流多少?三角接法线电流多少?相电流多少?星型接法线电流是三角型接法线电流的三分之一吗? ——
    星形接法:线电压等于相电压的根号3倍,线电流等于相电流;
    三角形接法:线电压等于相电压,线电流等于相电流的根号3倍。
   所以, 如果一台15KW的电机额定电流是32A,那么电机星型接法线电流为32A,相电流为32A;三角接法线电流为55.4A,相电流为32A。

网友(点评):
呵呵,回答很全面啊,学习了

网友A:
我想了一下,还是把原帖子的链接贴上来比较好,后面还有很多信息。
不过看网上信息要小心分辨对错,毕竟骑白马的不一定是王子,还可能是唐僧
http://www.ad.siemens.com.cn/service/answer/solution.aspx?Q_ID=54121&cid=1042

网友(2012-12-26):
引用 网友A:
我想了一下,还是把原帖子的链接贴上来比较好,后面还有很多信息。
不过看网上信息要小心分辨对错,毕竟骑 ...

路过,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