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刀架如何拆开呢?

楼主(2012-11-26):
本人不会修刀架,之前没有任何拆刀架的经验,只是看别人修过,但不希望一直这样。今天这个刀架出了问题,换每一把刀,刀架都得抬起来,之前换刀是不用抬起来的。个人感觉可能是机械方面的问题,所以想拆开这个刀架看一下,这是沈阳机床的刀架,和大连的刀架内部不一样,盖打开之后,就不知怎样拆了。请教 各位师傅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楼主的刀架是不一直转个不停

网友(点评):
之前不是,拆成这样后就是转不停

网友A:
那铜片接触不好

网友(点评):
这是松完后的样子,我想知道这个刀架应该怎样能拆开它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铜片接触不好

那些线做好记号,用电烙铁把接触点溶了,然后塑料板侧边有个螺丝,用六角匙松开即可

网友(点评):
它一层按线的塑料板有四个小螺丝,中间的小轴侧面有两个螺丝,第一层可以拆下,其他就不知怎么拆了。

网友:
精诚的刀架?

网友(点评):
刀架上写着沈阳机床公司数控刀架分公司

网友(点评):
发讯盘拆掉-还有轴承,下面还是中间的那个盖子用两支螺丝刀同时撬开

网友:
螺杆有问题

网友:
电磁感应不好螺杆和轴杆配合不好

网友:
还是找专业的人员来维修吧。

网友:
上面是个编码器。这种刀架一般是编码器的问题。换个应该回好的
里面有2颗2.5mm的内六角。

网友:
这刀架里面太复杂,我拆过,不好弄,,,,记住怎么拆就这么装,,,,,

网友:
做好记录自己撒掉,装不上再找师傅,看师傅装一次之后下次就会了

网友:
别人修的时候自己就应该多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