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0做大型装配体,电脑需怎样的配置?

楼主(2012-11-26):
我建的装配体10997KB,电脑时不时就不动了。有时不得不重启。郁闷!

网友:
用64位系统和64位SW就好多啦

网友:
加内存 加对立显卡呗

网友:
最好是i3、i5、i7系列的最好,速度快,稳定,发热量少,独立显卡是必须的!内存大一些!

网友:
那我win7 ,i5,2g独显为什么还是很卡,是不是下载的软件有问题

网友:
敢问楼主你的是什么电脑

网友:
我的win7 64,专业独显,8G,基本够用。

网友:
32位民用级配置& J$ a/ K/ |* r# V' F
i7 3770+丽台 Quadro 4000 显卡+DDR3 1600 4G内存

网友:
楼主的应该是品牌机,不打算大动作加条内存,升级显卡

网友(点评):
1G的独显。还不行吗?

网友(点评):
显存就像内存,机器的核心是CPU,不是内存。显卡的核心是GPU,显卡先看核心型号,再看显存类型、大小、频率,以现在的主流配置看315太低端了。

网友:
配置不好,反应不过来

网友:
sw  就是一垃圾  虽然我也在用